关于带内反馈的跨阻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3-02-17):
原电路为放大1KHZ信号的跨阻放大器
希望得到可以放大直流的跨阻放大器,于是将电容去掉。
问题一:本来跨阻放大应该是跨阻(仿真图2中R4)为倍数,但是分析下来是R3占主导
问题二:R2的作用,计算中没有出现,但是仿真改变他会有影响。
问题三:在原来电路加直流时,输出范围小于±12V即可,但是输入到500uA之后就不工作了

网友:
都很正常,你所说都太正常了,就是这样的实际情况,跨导多少取决于分压正反馈和负反馈之比,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很正常.

网友:
基本 TIA 设计适用于精密系统,而数字 TIA 设计适用于高速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