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前处理机为什么要做磨痕试验?

楼主(2023-02-17):
一般的前处理机为什么要做磨痕试验?

网友:
前处理机的磨痕是为了检测磨刷的平衡、均匀度

网友:
经过磨痕试验来获得不同板厚所需的磨板电流参数。

网友:
线路变形及印刷后铜面与INK有不同的色差的形情, 故需整刷作业. 刷磨作业前需做刷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