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0 实验板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2100 实验板的问题. 使用几次 RelInFLASH 后不能正常工作,包括其他两种方式也不能工作在 RelInFLASH 和DeBUGinflash 时显示一个错误
Warnning! interrupt vectors data is not correct!
Program you downloaded can not run freely!
不知怎么回事 使用 DebugInRAM 虽然不报错,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可能是启用了加密功能引起的,使用 ISP 擦除 FLASH.

网友:
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调试运行。根据Flash特性,断电后程序仍然存在,即可实现脱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