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解释下ZCS和ZVS软开关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3-02-17):
请求各位大佬解释下ZCS和ZVS软开关的工作原理。
为什么ZCS的话电流会变零

为什么ZVS的话电压会变零
要是能附上电路图解释的话就最好不过了
十分感谢

网友:
一个是零电流,一个是零电压。ZCS(零电流谐振开关)、ZVS(零电压谐振开关)

网友:
ZVS和ZCS统称软开关。把电压为0的开关称作ZVS,把电流为0的开关称作ZCS。

网友:
IGBT软开关技术是相对于硬开关技术而言。所谓“软开关”,是指功率开关管导通时,其上电压为零,称为零电压开关( Zero-Voltage-Switch,ZVS);而在关断时,功率开关管的电 流为零,称为零电流开关(Zero-Current-Switch,Z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