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天线内部培训资料

楼主(2023-02-17):
华为天线内部培训资料
● 天线的工作频率
● 天线的极化
● 天线的方向性
● 天线的前后比
● 天线的波瓣宽度
● 天线的下倾角
● 天线下倾角的使用建议

网友:
    真是不错,味美料足,慢炖汤浓,尝鲜

网友:
    天线的频带宽度就是天线的驻波比SWR 不超过 1.5 时,天线的工作频率范围。一般说来,在工作频带宽度内的各个频率点上, 天线性能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造成的性能下降是可以接受

网友:
    按工作性质可分为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
按用途可分为通信天线、广播天线、电视天线、雷达天线等。

网友:
    大多数普通天线的测量是测定其远场的辐射特性,如方向图(幅度、相位、极化)、旁瓣电平、增益、频带宽度等。本节将定义这些测量的基本概念。

网友(2023-07-21):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网友(2024-05-31):
    多谢楼主分享!正在找类似资料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