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版本内层负片铺铜无法画Polygon Pour Cutout

楼主(2023-02-17):
    AD19版本内层设置为负片铺铜时无法画Polygon Pour Cutout?Polygon Pour Cutout选项是灰色的,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点评):
好像有分設定整片鋪銅, 為可拉線切割鋪銅. 我都使用正片,是這樣分.在增加層面時就要設定.

网友:
    你这是背面没有办法,要切换到布线的一面

网友A:
    负片是没法用,正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是没法用,正片也可以

正片的话铺铜会很慢,转个半天都没铺好,好卡,想琢磨一下负片铺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片的话铺铜会很慢,转个半天都没铺好,好卡,想琢磨一下负片铺铜

    这个操作就只能针对铺铜用,负片是有则无,无则有,如果你想要用负片,可以在当前层用line画出你想要的铜箔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就只能针对铺铜用,负片是有则无,无则有,如果你想要用负片,可以在当前层用line画出你想要的铜 ...

    好的,感谢,学到了

网友(2023-06-21):
    可以用line画分割取,然后双击选择网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