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板材选型

楼主(2023-02-17):
常见FR-4的特性

    FR-4本身为环氧树脂,而环氧树脂中的聚四氟乙烯(PTFE),特点是便宜,损耗小,时延小。
    TFE在所有树脂中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正切最小,损耗最小。
    Dk一般为 4.4 Df为0.02。
特殊材料赋予的板材特性

    玻璃纤维增强的PTFE
        玻璃纤维增强的PTFE,可以做到更小的损耗。
        如常见的:RT/duroid 5870 5880 都是玻璃纤维增强型的高频板,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正切非常小。
    陶瓷粉填充
        主要为提高产品的耐热性能。
        如常见的 RT/duroid 6002 在低损耗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了耐热性能
    低成本的热固性树脂系列。
        除了聚四氟乙烯PTPE的使用,但成本问题,可以引入热固性树脂(结合陶瓷粉填充技术),性价比更高。
        而科研和民用工业最常用的就是 RO 4003 和 RO 4350 在高频板材的选型中,具备极高的性价比。

高频板的选型要求

    温度热稳定性:
        避免温度的变化过大而引起介电常数的不稳定,使其发生变化。
    频率稳定性:
        高频板的频率范围一般在1%,聚四氟乙烯在0.5%,FR4就变化特别大,500M~8G,变化7%,这也是FR-4无法用于高频和高速数字电路设计的重要原因。
    热膨胀系数:
        热膨胀系数最容易影响到过孔的可靠性。当温度升高到一定值Tg时,会引起板材厚度会发生巨大变化。
        因此一般要求Tg都比较高,Rogers高频板材可以做到Tg 280,具备极好的热稳定性能。
        玻璃化转变温度Tg(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指的是材料从一个相对刚性或“玻璃”状态转变为易变性或软化状态的温度转变点。

不同板材的应用场合

    高速数字板:
        一般用RO4003系列就可以,介电常数稳定,损耗较低,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毫米波频段的宽带模拟电路中,以及25Gb/s的高速数字电路中。

    天线基板:
        对于微带天线,低损耗还是为关键,需要尽可能选择低介电常数和低介电损耗正切值的板材,但低的介电常数又会影响到天线尺寸。
        两种方案:选择电气性能最优的RT/duroid 6002 PTFE复合介质,有介电常数2.94和0.0012的损耗因子,热膨胀系数在24ppm/C。
        也可以选用RO3200这种低成本的方案,玻璃纤维增强的低成本陶瓷粉填充基本,而且介电常数可变3.02~10的节电常数,从而减小天线尺寸。(天线尺寸一般与介电常数的开平方成反比)

    汽车行业,倒车雷达等:
        工业中,产品的寿命是最为关键的,且负载的工作环境也会对板材提出特殊的要求,长时间工作的需要对高温氧化的环境有一定抵抗能力。
        可以选用低成本的RO4835,它在RO4350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可以更加适用于高温环境。

    对于移动通信行业,散热能力非常重要
        可以选用RO3235 RO3006低成本的方案,导热能力强,散热好。而在低损耗要求下可以选用特性最好的RT/duroid 6035HTC,导热系数也比较好。

    对于板上的射频几何结构电路(功分器,耦合器,滤波器等)
        因为这些器件要求有强耦合的特性,则材料尺寸应该尽量小,而使得有更好的电磁耦合。
        而介电常数的变化对结构电路有很大的影响,且如果介电常数优各向异性,则影响会更大。
    而TMM材料就可以解决这种各向异性的分布。

    对于多层天线的设计
        因为天线设计在层内,如果层在Z轴方向因为热膨胀而引起的变形,会影响到天线的性能
        所以可以使用RT/duroid 5880 这种热膨胀系数较好的材料237ppm/C,而目前Rogers公司针对空心球填充技术应用,新版RT/duroid 5880LZ可以把膨胀系数降低到41ppm/C

    无源互调需求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无源电路中出现不同频率的混合产物
        RO4725 RO4730在天线设计中可以避免这种影响。

网友:
保持数字信号的完整性以及上下沿的陡峭程度和射频微波(数字信号的高频谐波部分达到了微波频段)的低损耗低失真传输一样。因此,在诸多方面,高速数字电路PCB选材和射频微波电路的需求类似。

网友:
高频板材的选择看似简单但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
对板材的特性及选择有一定的了解。了解板材电性能、热性能、可靠性等。并合理使用层叠,设计出一块可靠性高、加工性好的产品,各种因素的考量达到最佳化。

网友:
低损耗,稳定的Dk/Df参数,低色散,随频率及环境变化系数小,材料厚度及胶含量公差小(阻抗控制好),如果走线较长,考虑低粗糙度铜箔。另外一点,高速电路的设计前期都需要仿真,仿真结果是设计的参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