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级相机外触发模式如何接线,如何驱动

楼主(2023-02-17):
实验室使用的一个相机型号是DMM 27UJ003-ML,之前拍照都是用配套的软件点一下拍一下,现在想实现硬件外触发,想用一块开发板来驱动他外触发模式,看了下接口不知道怎么弄了,翻了下手册上没写,官网里也没有介绍,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接线,应该怎么拍照呢?跪求大佬!

网友:
    可能是协议的,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看下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使用仪器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板级相机作为工业相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形态,其结构小巧、布局灵活,广泛应用于嵌入式开发,在医疗、3D成像、新零售应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网友:
    有USB接口与千兆网口两种数据接口,其中网口板级相机提供RJ45与WTB两种接口形态。
    分离Sensor板与主板,并且中间通过FPC软排线进行连接,再次压缩了板级相机的厚度,安装灵活,空间不受限。
    直接采购有说明书的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