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机显影缸的喷嘴为什么是扇形的?为什么不是锥形?

楼主(2023-02-17):
显影机显影缸的喷嘴为什么是扇形的?为什么不是锥形?1 [3 C7 w0 M: D* p

网友:
显影机显影缸的喷嘴与喷嘴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距离,是扇形的那么喷出来的药水所能淋湿的面积肯定比较宽、均匀。

网友:
孔内的喷淋也会比较均匀,如果是锥形它喷出的药水在同样的工艺条件下,相对扇形的喷嘴来说它的均匀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