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Lib 3D

楼主(2023-02-17):
allegro Lib 3D

User Library-KBU4n.zip

User Library-bridge 2.zip

网友:
操作步骤如下:
1、下载好所需的3D封装文件。格式为.step
2、打开Altium Designer软件,进入PCB库文件编辑,找到所需要添加的2d封装。
3、点击Place -> 3D Body。
4、选择Generic STEP Model,然后点击Embed STEP Model。
5、找到下载好的step文件的存放路径,双击。
6、修改3D模型在空间中的位置,下图中的X、Y、Z共同构成了模型的位置,2D -> 3D :按数字3键。

网友(点评):
原來這裡是Altium Designer區, 感謝教學, 請問大師, 這樣在ALLEGRO 就會出現3D了嗎??

网友(点评):
我是習慣在3D軟體先重新定位(抓接腳下方平面為某一基準面.), 這樣我才能確定3D零件高度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