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交换管脚后回标原理

楼主(2023-02-17):
allegro中交换管脚后,在 capture 中 back annotate后失败,提示如下。请高手指点
swp.log文件error信息:#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XC3S400_1_PQFP-208_XC3S400-4PQ2,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4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XC3S400_1_PQFP-208_XC3S400-4PQ2,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5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XC3S400_1_PQFP-208_XC3S400-4PQ2,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6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XC3S400_1_PQFP-208_XC3S400-4PQ2,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7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XC3S400_1_PQFP-208_XC3S400-4PQ2,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8

网友:
    allegro回标功能比较弱
如果交换的管脚数量不多的话,建议手工修改,如果比较多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ORCAD原理图快速批量交换信号:https://mp.weixin.qq.com/s/X_yV1k5UXffHdIwYPTa9gw

网友:
    报错是因为你的封装缺少device_type,加进去即可解决。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画FPGA的PCB时候swap了几个pin 但是在orcad CIS中就无法回标 log也是相同的

网友:
    1.实际操作中需要先点击"Rename all components" 然后点击attach prpoerty,components.."去选择需要编号的器件,一般只只对R,L,C,进入器件属性编辑界面,添加“Auto_Rename"属性。
    2.点击more..
    3. 进入more后,refdes prefix默认是*,必须先删除,填写当前对应的R,L,C.其他可以不管
    4.点击close, 再点rename.
5. 到SCH去反标,严格执行这个过程一般不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