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输出噪声测量问题

楼主(2023-02-17):
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经过运放输出电压,然后adc采集的电路,想测试运放输出的噪声,使用6位半的高精度万用表测试,同时AD采集端也在采集,把万用表放到运放输出端,噪声就特别大,采集出的数波动也特别大,一拿开,就会平稳,我怀疑是万用表引入的噪声导致的,那我现在想测量运放输出端的噪声该怎么测呢?

网友:
用示波器啊,噪声用万用表肯定是测不准确的。

网友:
加点电容试试看有改善吗?

网友:
万用表的输入电阻较大,产生的热噪声更大。

网友:
用高精度数字万用表,用示波器,用频谱分析仪都可以。

网友:
测试时噪声用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