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好的pcb文件为什么不能生成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

楼主(2023-02-17):
请问做好的pcb文件为什么不能生成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

网友:
    你步骤不正确吧。

网友:
    PCB外面有没有看不见的很小的线。

网友:
    如果导出步骤没有问题,是不是PCB设计的尺寸超过了默认是范围,如果尺寸过大,需要对应设计GERBER尺寸,不然就不错,生成不了的。

网友:
    是NC_parametrers生成文件报错吗,可以把 format改成3    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