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gXplorer设置等长时,出现ERROR extracting topology temliate,求解

楼主(2023-02-17):
    问题如标题

网友A:
    不应该在---Net下 选择
-----Routing 选择
----Wiring--------------- 选择DATA_BUS-------右键选择SigXplorer
    而应该在----All Contraints
    ------User Defined-----选择DATA_BUS-------右键选择Sig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在---Net下 选择
    -----Routing 选择
----Wiring--------------- 选择DATA_BUS-------右键选择SigXp ...

    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