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钻孔偏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7):
PCB钻孔偏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分析看看是怎么偏的,是都往一个方向偏还是无规则偏。如果是往一边偏的,可能资料有问题,或冲定位孔冲偏了,无规则偏的话看看是不是钻机的问题。

网友:
    靶钉不要歪斜,上板擦干净板面。

网友:
    板材要好,你的设备没调试好,多试几下,矫正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