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软件-泰克是德普源示波器分析软件NS-Scope

楼主(2023-02-17):
        1、软件概述
        ◆为了解决示波器测试操作流程繁琐、参数配置复杂等问题,Namisoft开发的NS-Scope示波器自动化测试程控软件,通过对示波器的程序控制,实现自动化参数配置、数据采集和数据存储,软件自带数据库存储,方便用户查询历史检测数据,最大限度提高仪器使用效率。

       2、主要功能
  ◆远程可以控制单台/多台示波器,采集参数、波形为全自动化。
  ◆兼容市面上所有具有 USB、LAN 任意一种程控接口的示波器,如:美国泰克(Tektronix)、美国是德科技(Keysight)、普源等。
  ◆自动保存采集参数、波形到数据库中,方便随时查询。
  ◆自动生成采集报告,用户可自主选择数据、选择路径。
  ◆可设置采集方式、波形显示方式、测量设置、测量显示等功能,方便不同情况下使用。
  ◆操作方便简单,提高效率,即使对不懂示波器的用户来说也可直接用该系统控制示波器。

      3、兼容仪器
      ◆泰克Tektronix、是德科技Keysight、普源Rigol、力科、罗德与施瓦茨R&S等品牌示波器。

     4、软件功能介绍
     4.1、软件主界面
  NS-Scope 示波器程控软件主界面

  4.2、参数规则
  可选择“同步示波器参数”(连接后软件会自动同步示波器参数)、“软件下发参数”(将软件设置好的参数同步至示波器)
  4.3、存储设置界面
  可选存储数据或存储示波器截图,以及数据类型和存储路径。
  4.4、参数设置界面
  在此界面,可以对时基、通道、触发、参数同步进行设置。设置参数:可设置“数据绘图”(图示波形则以数据点进行描绘),“示波器截图”(图示波形则以示波器截图进行显示)。(时基、通道、触发、参数同步详见产品手册)
   4.5、测量项设置
  可设置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幅值、频率、有效值、峰峰值、上升沿、下降沿、正脉宽、负脉宽等参数的测量。
  4.6、运行测试界面
  可勾选触发次数,达到指定次数后测试自动结束,测试过程中可打开余晖观察波形余晖。测试结束后,可通过翻屏器,前后切换查看触发的所有波形。
  4.7、光标
可使用鼠标选择需要测量的通道,也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直接切换通道。可拖动横轴与纵轴的卡尺进行测量,可得到△X、△Y的值。
  4.8、异常数据捕获
  可以设置电压范围,超出范围的进行报警提示。可分为两种方式:固定范围捕获、浮动范围捕获。
  固定范围捕获:可独立设置不同通道的捕获范围。
  浮动范围捕获:会以标准波形每一个点的相对值/百分点范围进行上下浮动界定。
  4.9、波形回放
波形回放支持历史测量波形的回放。

  4.10、数据存储界面
  系统可保存TDMS和CSV两种格式的文件。
  TDMS文件
      5、应用场景

网友:
示波器还是要操作方便简单,提高效率,即使对不懂示波器的用户来说也可直接用该系统控制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