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嵌入式RK3568开发板初体验

楼主(2023-02-17):
开机体验与基础功能测评

感谢电子发烧友与飞凌嵌入式提供本次测评机会。本篇将对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进行开机体验与基础功能测试。首先我们来进行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开机体验环节。先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12V2A或者12V3A DC 电源线
Type-C串口调试线(电脑端需安装CP2102串口驱动)
HDMI线与外接的屏幕

接线图如下:

1. 系统登录
先登录到板子中,看下板子的系统情况。登录的方式有多种,这里介绍3种:
串口登录(有线)
SSH登录(无线,IP)
ADB登录(无线,IP)

1.1 串口登录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串口登录了,板子上的串口驱动芯片为CP2102,电脑端需先安装此驱动,我之前已经安装过了,可以直接通过任意串口助手软件连接到板子,波特率为常用的115200。串口方式连接到板子的测试结果如下:
串口登录后,可以使用如下指令配置OK3568-C开发板的WiFi。
fltest_wifi.sh-i mlan0 -s "your_wifiname"-p your_password

开发板连网成功后,即可使用下面的无线登录方式。

1.2 SSH登录
OK3568-C开发板连网之后,得到它的IP地址,通过SSH的方式,可无线登录到开发板中,登录时可选root用户,密码也为root。SSH方式连接到OK3568-C开发板的测试结果如下:

1.3 ADB登录
OK3568-C开发板还支持ADB登录,并且也是无线连接的方式,先在电脑上安装ADB软件,然后通过adb指令连接到板子,ADB方式连接到板子的测试结果如下:

2. 命令行功能测试
登录到OK3568-C开发板之后,参考OK3568-C的用户手册,先进行一些命令行的功能测试。
2.1 查看系统信息
查看内核和CPU信息:
uname -a

查看操作系统信息:
cat /etc/issue

查看环境变量信息:
env

测试截图如下:

2.2 CPU与内存
查看当前CPU支持的频率档位:
cat/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查看当前CPU的温度:
cat/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DDR带宽测试:
memory_bandwidth.sh

测试截图如下:

2.3 WiFi配网
刚才在系统登录的时候,已经提到过WiFi配网了,通过执行一个脚本连接WiFi,这里看下实际的测试结果:

2.4 eMMC测试
写入测试:
ddif=/dev/zero of=/test bs=1Mcount=500conv=fsync

读取测试:
ddif=/test of=/dev/nullbs=1M

测试截图如下:

2.5 AI能力测试
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集成了TensoRFlow AI框架,先通过命令行来测试下性能。
测试截图如下:
AI目标检测的测试截图如下:
命令行的一些功能测试过后,来看下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的界面功能。

3. 出厂界面体验
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支持HDMI2.0、eDP、LVDS、RGB Parallel、MIPI-DSI,五种显示接口,可同时输出三路显示信号,最大支持4K分辨率。目前屏幕切换控制方式有两种:uboot菜单动态控制;内核设备树指定。开发板系统默认已开启了HDMI屏幕,接上屏幕即可看到系统界面。
此界面是支持鼠标操作的,插入一个鼠标,即可进行功能体验。
主界面一共有两页,通过左上角的箭头可切换到第2页。下面来测试下此界面中的一些主要功能。

3.1 视频播放测试
点击Video Player图标会进行视频播放。我这个显示器是1920x1080分辨率的,实际体验播放的十分清晰与流畅。
另外,视频是有声音的,接上耳机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开发板可以内配一个小功率的外放喇叭就更好了。
此视频播放界面,播放完一个视频后,会自带播放下一个,但好像没有视频列表,只能按顺序播放,后续可以尝试增加视频列表功能。

3.2 USB摄像头测试
在摄像头测试界面中,支持板载的摄像头和外接的USB摄像头,我这里只有USB摄像头可以测试,在打开这个界面前,先给OK3568-C开发板接入一个USB摄像头,再打开此界面,即可自动识别到USB摄像头,点击对应的按钮即可看到实时的摄像头画面。

3.3 OpenGL测试
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支持OpenGL,打开OpenGL的界面,可以看到一个动态渲染的三维物体。

3.4 音乐播放测试
音乐播放界面,可以通过文件系统来选择想要播放的音乐文件,播放界面中有播放进度条,暂停继续按钮,音录按钮,文件选择按钮等,后续可尝试对此界面进行进一步美化,以及歌词显示功能。

3.5 SQLite数据库测试
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还支持SQLite数据库,测试界面如下:

网友:
    串口通讯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