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colorbar和图形边框线宽一致

楼主(2023-02-17):
图形边框和color边框线宽不一致,但明明设置的是一样的数值,请问问题在哪里呢?
figure(2)
set(gcf,'color','w');

x=[1:61];
y=[1:25];
data0 = ones(61,25);

p1=pcolor(x,y,data0');hold on;
axis equal;
set(p1,'LineStyle','none');
xlim([x(1) x(end)]);ylim([y(1) y(end)]);

lw0=1.8;
fs0=8;
set(gca,'linewidth',lw0)
set(gca,'FontSize',8,'FontWeight','bold');

hh=colorbar('southoutside');
set(hh,'linewidth',lw0)
set(gca,'linewidth',lw0)

网友:
    仅供参考,应该是显示的问题,比如调整x范围
clear
clc
figure(2)
set(gcf,'color','w');

    x=[1:61];
    y=[1:25];
data0 = ones(61,25);

    p1=pcolor(x,y,data0');hold on;
axis equal;
set(p1,'LineStyle','none');
    xlim([x(1)-0.5 x(end)+0.5]);ylim([y(1) y(end)]);

lw0=1.8;
    fs0=8;
set(gca,'linewidth',lw0)
set(gca,'FontSize',8,'FontWeight','bold');

hh=colorbar('southoutside');
    set(hh,'linewidth',lw0)
set(gca,'linewidth',lw0)

网友:
    指定边框线粗细后,加一句
set( gca, 'Layer','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