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二极管是否存在选型问题?

楼主(2023-02-17):
    我要用STM32做一个AD输入,为了限制输入电压在0~3.3V,准备用两个二极管把电压钳位在0~3.3V,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普通的可以吗?

网友A:
    钳位的要求,一般是在尽可能大的电流范围内,可以有尽可能窄的稳定电压范围。同时,电压变化的响应时间要尽可能快,即可以正常工作的频率较高。符合上述条件的稳压管,都可以作为钳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的要求,一般是在尽可能大的电流范围内,可以有尽可能窄的稳定电压范围。同时,电压变化的响应时间要尽 ...

 您的意思是,我这个嵌入式的板子上,买两个稳压管就能用了?我这儿AD信号就是测量蓄电池电压用,没啥频率要求

网友:
    是的,蓄电池过来的信号,用稳压管钳位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