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3D文件处理事宜

楼主(2023-02-17):
    各位大侠好,小弟请教关于pads 3D文件几个问题:
1.器件的3D库怎么和PCB上面的器件封装关联在一起?
2.PADS 输出的3D 文件 emn emp ,这个结构打开是不是和我们看见的是一致的(意思就是器件的3D外貌是一致的)?

    有没有大侠,能够帮忙解答下啊! 如果可以,请指教下步骤!

网友(点评):
emn emp 只是依你建圖形拉高而已(看你設定的零件高度.沒設可以在出檔案時統一設或一個一個設.), 非正式3D圖示, 3D檔要用*.step 或 *.stp(當然pads有支援其他格式, 但這格式是大宗.),才是3D原樣.

网友A:
    这个画封装的时候直接放一起就可以了,然后保存到库之后。在画pcb的时候直接拉出来就是一体的

网友(点评):
大師!原來我一直都用錯了, 在PCB叫VIEW 下3D pads 結合, 感謝大師指導, 能告訴我是在个画封装時的那個指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画封装的时候直接放一起就可以了,然后保存到库之后。在画pcb的时候直接拉出来就是一体的

    你的意识是画Pcb封装的时候就可以关联进去吗?怎么关联啊,教教吧!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PCB的封装和3D库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