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 蛇行等长布线

楼主(2023-02-17):
altium Designer6 蛇行等长布线+ D; R* t! ~+ V% @

Altium Designer6 蛇行等长布线.pdf

网友:
走蛇形线,一般同类信号走线要求等长的,走蛇形是为了补长度。而有的走蛇形是为了防干扰。如果信号有时钟,信号线一般要求与时钟线差不多等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