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自带的锁相环(PLL)配置两个时钟是出问题了,求解答?????

楼主(2023-02-17):
    我用FPGA要分配两个时钟,用自带的锁相环(PLL)进行配置。晶振是50Mhz的,分配一个170Mhz的时钟和一个150Mhz的时钟,170M的时钟都对着,到第二个150M的时钟是只能分配到148.75Mhz,请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到150M?
    但是如果我用2个锁相环(PLL)分别配置170M和150M就都正确了,这是为什么???
求解答,,,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哪家的FPGA,XILINX和ALTERA的PLL不一样。XILINX的时钟管理模块有DCM和PLL组成,DCM是全数字的,而PLL是模拟的。一般频率合成用数字的DCM来实现,因为非常灵活,Fout=Fin*M/D, M 和D可以在1到32之间任选。而PLL的应用更灵活,Fout=Fin*M/(D*O),其中M:1~64,D:1~52,O:1~128。
    如果你用一个PLL或者DCM来输出两个不同频率的时钟,就涉及M、D、O几个参数的选取了,有可能170M的时钟已经限定了参数的选取范围,导致150M的时钟不能精确。具体还是看下你FPGA型号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哪家的FPGA,XILINX和ALTERA的PLL不一样。XILINX的时钟管理模块有DCM和PLL组成,DCM是全数字的 ...

    我用的altera的cyclone iii系列的芯片,据说是因为PLL的结构所导致的。

网友:
    很可能的,XILINX的PLL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个PLL输出两路时钟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是任意组合,因为有一个最小pace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