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二维绘图

楼主(2023-02-17):
    我现在有一个矩阵,有两列矩阵代表的是横坐标与纵坐标,后面一列矩阵是该坐标处的值,我想把这个值表示在这个坐标,最后画一个热点图
    有没有函数可以实现的

网友A:
    scatter里面有一个颜色属性可以将每一个点的颜色绘制成不一样的,你缺的是一个生成颜色rgb的函数吧,可以通过y值进行判断,从而给每一点颜色,可以在matlab中下载cbrewer函数rgb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tter里面有一个颜色属性可以将每一个点的颜色绘制成不一样的,你缺的是一个生成颜色rgb的函数吧,可以通 ...

我现在是连怎么给坐标区域赋值都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plot \scatter,上matlab官网查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