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天线合路器一共有多少品种?

楼主(2023-02-17):
    听说有一种叫8合一合路器,有木有?!

网友:
    全室内的微波做8合1的合路器应该不是难事。
    如果是分体式微波,针对室外的ODU做8合1的合路器成本应该超高,而且需求稀少吧!

网友:
    没见过8合一的,4合一的见过很多,而且是两个4合一经过环形器合路成8合一。正如楼上说的,是室内型,室外型一般是2合一。

网友:
    合路环形器需要考虑的射频指标比较多,一般来说 2合一的室外型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