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显示LED恒流板的电流是什么电流?

楼主(2023-02-17):
一个LED灯测量电压是77V,电流是118毫安,功率是118*77=9.086瓦。可是功率显示插座显示的电流是72毫安交流电压是235V,0.072*235=16.92VA。72毫安这个电流准不准?是什么电流?

网友:
    LED的效率=9.086/16.92,不是所有功率100%都用来发光的,有一部分会热损耗。

网友:
    说明这个电源只有50%效率,这实在是太低了,你确定没有测量错误吗,通常效率都可以85%以上

网友:
    VA是视在功率,不等于这个负载的有功功率。另外PWM电流属于几十kHz的高频电流,直接串一般的万用表测量可能并不准确,指针表反倒准一点。

网友:
    综合以上回答:
1、量的准不准 ? 尝试在 220V 端接万用表测电流看看;
2、想的对不对 ?  LED 驱动是样子不需要消耗电功率的。

网友:
    如果是功率插座,功率的算法是: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功率显示插座是交流电 ,转直流后肯定会有一定的损耗。再加上驱动LED灯的电路,一般是恒压转恒流,会有损耗,所以功率显示插座上的功率大于LED灯的功率是正常。还有,功率显示插座的测量精准度很一般

网友:
    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交流电流。
一般万用表因为波形因素问题是测不准整流电路输入电流的

网友:
    led的功率=电压*电流*cosθ*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