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LC控制线路故障?

楼主(2023-02-17):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PLC(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应用在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上面。现在有许多电工对其是避而远之,不懂得怎么来处理这方面的故障。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PLC控制和我们以前按钮操控方式大同小异,只是操作者不同,一个是通过各种传感器收集数据经过计算输出操作人员设定的数值。一个是通过人的判断来操作按钮。

    所以我们在查找PLC控制线路故障时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来检查。一个是PLC外围控制线路故障。一个是PLC控制器本身故障。
在查找PLC控制线路之前我们一定要了解PLC各输入输出端子都是接的什么线,这就需要我们能看懂电气原理图,图上标明了PLC输入输出端子的编号和与其对应的电气符号,连接电气元件的名称。

    我们在处理故障前要知道是哪部分出毛病。例如:有一次药厂新进的全自动贴标机总是声光报警,我去检查时发现触摸屏能引起报警的数值都正常,我只能查看厂家给的电气原理和接线图,图纸标明这个声光报警是直接接在PLC的N3端子上,是直接受PLC控制而且端子下方的指示灯亮。在检查的几方面都正常,只能怀疑PLC内部程序出现异常或者是PLC输出点有故障,拆除端子接线测量该端子与公共点,发现其电阻非常小,已经损坏,厂家又提供一个PLC重新安装后恢复正常。

    这个检修思路就是声光报警故障出现

    (1)、先看是否是软故障引起,各各相关联的参数设置是否合理,实际值超没超出设定范围

    (2)、PLC外围电气元件有没有损坏

    (3)、PLC本身元件有无损坏或者编程有紊乱

    总结一下,PLC区分外围与本身故障。我们看PLC各各端子的指示灯(一般情况指示灯损坏率非常低)是否闪灭,指示灯亮一般是外围有故障。PLC外围元件的检查与我们原先检查方式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传感器的检查项目。与PLC相匹配的触摸屏我们只要检查数据设置是否合理。PLC自身检查在满足输出条件或者有输入信号时PLC端子通断是否正常。

    综上,PLC控制线路故障大多数出现在外围。以上几点是过来人的维修经验,有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教,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