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接触不良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3-02-17):
电线接触不良的情况有很多种,相信很多人应该也遇到过,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电线与插座之间没接好,这种情况轻则会导致跳闸断电,重则短路起火,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该多加留心去预防避免,那么电线接触不良还有哪种情况呢,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大家以免“踩雷”。

1.电线与插座接触不良
在所有接触不良火灾原因中,插座处电线短接电阻过大引起的火灾居第一位。电气线路的连接处,若存在接点接触松弛,接点间的电压足以击穿空气间隙形成电弧,迸出火花,点燃附近的可燃物形成火灾。这种情况还会导致电压异常,所以有时电器使用时会有反应,却不能正常使用也可能是其使用的插座接触不良的原因。

2.电线接线头接触不良
电线接头虽然用胶布之类的处理过,但可能会因为发热等问题导致胶布老化,如果在同一位置多过一个接头存在也会更容易造成短路、漏电等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