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的区别

楼主(2023-02-17):
1.空气开关的原理就是以空气作为绝缘介质,在电路中接通电流,使元件产生热量,促使里面的双金属片受到热量之后向上弯曲,推动杠杆,使锁住的锁扣打开,切断电源,从而空气开关就会自己自动跳闸,达到一个保护电流的作用。一般自动跳闸的情况,都是因为电路承载过重,或者短路等问题。而锁扣的打开就是采用杠杆装置,杠杆的推动可以让锁扣开启,达到自动跳闸的目的。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的区别比起来,在原理上,空气开关比较复杂些。

2.漏电保护器,顾名思义,就是防止漏电,造成安全事故而装置的一种开关。漏电保护器的作用原理就是其中心有一块小小的芯片,这个芯片上共有两个名为绕组的东西,一个主一个副,主绕组又分为有两个绕组,即输出和输入电流绕组。如果没有发生漏电的时候,输出的电流和输入进来的电流是相等的,从而在芯片上二磁通的矢量就为零,不会在绕组器上产生任何安全事故,如果一旦背离了这个原理,那么副绕组上就会产生电压,推动其内置的机构,最后并自动跳闸。在原理上,这就是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的区别之一。

3.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的区别之一,也是唯一的不同点之外,两者还在保护作用方面也是不一样的。空气开关一般长期用于防止电路承载过重,为防止人体触电,只是起着保险丝的作用;而漏电保护器则是防止人体触电和漏电,在电路承载过重方面并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因为其两者的工作原理不同,导致的安全保护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两者是万千不能盲目的混用。

4.其次,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的区别第二点就是动作检测的方式不相同。安全开关就是纯粹的因为电路过重导致跳闸,来保护用电安全;漏电保护器所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就是保护回路电流中性线和内相线的代数和,所以,这种剩余电流的装置,只需要躲开漏电值,并且十分灵敏的切断漏电保护器,防止直接接触到漏电电流的点击。所以在这动作检测的方式上,这就是其二者最大的不同。

5. 再次,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的区别还有很多。比如,在保护作用方面,空气开关只是相对于大电路的电流起着保护作用,主要检测线路中的的短路以及承载过重的电流,漏电保护器则是相对于小电路产省保护作用,主要检测线路设备、保护人体安全以及设备的安全;在跳闸方面,安全开关则是通过火线和零线,两线间电流太大的话就会导致跳闸,而漏电保护器只是因为火线,人体接触火线就会和地面形成一个回路,从而导致里面的装置就会自动感触,达到跳闸的目的,起着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