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7.4 无法DRC

楼主(2023-02-19):
orcad 17.4 突然无法DRC DRC文件地址无法选择 run按键点击无反应 apply按键灰色,怎么解决

楼主:
已经重新安装重新破解几次啦 依然无法使用

网友A:
只有第一次可以,后面都空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换回17.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第一次可以,后面都空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换回17.2了

我这是以前都没有问题 用着用着就不行啦

楼主(2023-03-24):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啦 把工程换个位置 重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