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22.1开启BRD报错后闪退

楼主(2023-02-19):
allegro 17.4 & 22.1开启任何BRD后报错后闪退如图:BRD测试用了下面的范例:

C:\cadence\SPB_17.2\share\pcb\examples\board_design\Cadence_Demo.brd

C:\Cadence\SPB_22.1\share\pcb\examples\board_design\Cadence_Demo.brd
不知道是不是与补丁有关系?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A:
Pls Use PCB DB Doctor 2022 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 Use PCB DB Doctor 2022 Fix

初步测试与补丁有关系,不安装任何补丁时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与补丁有关系,不安装任何补丁时是OK的。

我这边打不打补丁都没有你这种问题,建议全新安装

楼主:
经过多日的测试,确实与补丁没有关关系。重新安装系统与CANDENCE软件后可以OK.

网友B:
最近我也是遇到這個問題 也是無解

网友:
Pls use doctor are f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是遇到這個問題 也是無解

请试一下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