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直流电机实际电流值跟不上设定控制值

楼主(2023-02-20):
用Arduino Due驱动MAXON的伺服驱动器,来控制MAXON直流伺服电机,使用电流控制模式,发现的一个问题是实际电流总是达不到控制的设定电流,一开始0.1秒左右可以达到,但是之后实际电流值就迅速下降(即使控制设定电流没变化),一开始以为伺服驱动的电源有问题,使用了2个电源尝试后还是如此。

具体如下图,红线和蓝线分别为设定控制电流(正峰值2A左右)和实际电流,一开始实际电流基本能跟上设定值,但之后实际电流值马上回落,跟不上设定控制电流。直流稳压电源额定电流至少是3A的,所以不存在电源电流不足。想请教前辈们,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实际电流跟不上设定控制电流?多谢!

网友:
有代码没有啊!可以让看看嘛!

网友:
电机在高速的时候,扭矩减小,电流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