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ADS layout中元件之间走线还要在外面又包一层可细的线?

楼主(2023-02-20):
为什么在pads layout中元件之间走线还要在外面又包一层可细的线?我就想知道这些线有什么作用?是怎么操作加上去的?还有就是怎么让它消失!

网友:
装配用的,或者是设置的placement outline在库里删了就行

网友:
防止电源信号对其他信号的干扰。

网友:
是覆铜,至于覆铜的作用自己在网上找找吧,很多。

网友:
应该是覆铜,你可以把它导出成POWERPCB3.5格式纯文本文件,然后用PROTEL99导入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