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过程中沉金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3-02-20):
PCB生产过程中沉金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不易氧化,可长时间存放,表面平整,适合用于焊接细间隙引脚以及焊点较小的元器件。

网友:
成本较高,焊接强度较差,因为使用无电镀镍制程,容易有黑盘的问题产生。

网友:
镍层会随着时间氧化,长期的可靠性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重复多次过回流焊也不太会降低其可焊性,可以用来作为COB打线的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