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 绘制pcb时检查漏线?

楼主(2023-02-20):
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 绘制pcb时检查漏线?

网友:
点击reports->board information—>report,往下拉滑动条,选中routing information,再点击reports,将出现板子的连线的相关信息。

网友:
直接进行DRC检查。。。

网友:
首先对现在的PCB文件复制一个副本,在副本里操作。将副本里的所有焊盘和过孔用全局修改的方式改小几倍,所有的线再全局修改改的细一点,这样再电气规则检查,那个似连非连的线头都给规则检查报出来了,然后再对照PCB正本一条一条的修改,其他也很快就改好了。

网友:
1:打开pcb,单击 Report------Board Information;
2:然后出现对话框,再单击下面的“Report”按钮;
3:单击后将出现下一个对话框,勾选“Routing Information”然后单击“Report”按钮,片刻将显示出布线的分析结果;
4:返回PCB界面,单击键盘上的“L”建,将顶层和底层,顶层丝印层和底层丝印层后的勾去掉,隐藏这四个层,单击“OK”返回PCB窗口,在PCB窗口中将显示出一条飞线,至此完成PCB漏线检查,避免了由于丝印层和网格引起的飞线被遮盖的漏布线问题。

网友:
    AD"工具"菜单栏下的"设计规则检查"也可以检查PCB板的布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