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有四个焊盘需要和IC芯片焊接,采用调温烙铁焊接,请问设定温度多少合适?

楼主(2023-02-20):
FPC上有四个焊盘需要和IC芯片焊接,采用调温烙铁焊接,请问设定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
建议烙铁温度350+/-5摄氏度,停留时间最好不要超过5秒,返工的话次数最好不要超过5次,这个是大多数公司的参数,供参考。

网友:
基本上你烙铁温度显示准确的话,你设定280度都OK了。

网友:
焊接时间控制在3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