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DSP芯片选型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2-20):
我们在DSP芯片选型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DSP最基本的速度指标是MIPS和MFLOPS,还有FFT和FIR滤波器的速度及除法、求平房根等特殊运算的速度。

网友:
在运算速度达到要求时,还要考虑DSP输入/输出数据的速度是否足够快。

网友:
精度和动态范围由DSP的数据字宽和定点/浮点数据格式决定。

网友:
若DSP上集成了多种上电加载功能、同步/异步串口、A/D、D/A、片内语音处理功能、编解码等,可以方便设计,降低成本。

网友:
DSP片内存储器可用来放程序和数据,当程序和数据都放在片内时,DSP的运行速度要高得多,所以片内存储器越多越好。

网友:
选择DSP芯片时必须注意其开发工具的支持情况,包括硬件和软件。

网友:
定点DSP较便宜,功耗较低,但运算精度稍低;浮点DSP稍贵,功耗较高,但运算精度高,C语言编程调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