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后明明是一层线路,为什么很多层出现?

楼主(2023-02-20):
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后明明是一层线路,为什么很多层出现?

网友:
这是因为gerber是一个复合文件,是有多个单层复合而成。

网友:
这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目前使用CAM350 9.5以上版本导入可以自动复合为单层;至于以下的版本都是自动生成复合层,并生成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