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图的电源正负可以反向?

楼主(2023-02-20):
请教以下两个问题:
1、为什么下图的24V电源的正负可以反向?光耦输入端不是分正负的么?
2、如果要设以下类似的隔离电路,怎么根据光耦的参数来确定2个电阻及电容的值?
谢谢!

网友:
    问题一:这个是双向光耦,所以电源可以反向
问题二:电阻值通过你给的电源电压、光耦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以及通流能力来选择合适的值

网友:
    图的符号,很明显那个光耦有两个极性相反的发光二极管做输入端,所以无论电源正反接都会起作用。

网友:
    这种器件叫双向光耦。

网友:
    这个应该是PLC输入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