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

楼主(2023-02-20):
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

网友:
四位的全加法器
odule       adder4(
   input  [3:0]  a,
   input  [3:0]  b,
   input        ci,
   output [3:0]  s,
   output       co
);

assign{co,s} = a+b+ci;

endmodule

网友:
5分频电路(此处占空比不为50%,3:5)
 module    div5(
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eg  clk_ou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lk_out  <=  1'b0;
        count    <=  3'd0;
      end
    else if(count == 3'd3) begin
        clk_out  <=  1'b1;
        count    <=  count + 1'b1;
      end
    else if(count == 3'd5) begin
        clk_out  <=  1'b0;
        count    <=  1'b0;
      end
    else begin
        clk_out  <=  1'b1;
        count    <=  1'b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实现奇数倍分频且占空比为50%
module      div7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output      clkout
);

reg [3:0]  count;
reg        div1;
reg        div2;

//七分频计数器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 reset_n )
        count <= 3'b000;
    else
        case ( count )
          3'b000 : count <= 3'b001;
          3'b001 : count <= 3'b010;
          3'b010 : count <= 3'b011;
          3'b011 : count <= 3'b100;
          3'b100 : count <= 3'b101;
          3'b101 : count <= 3'b110;
          3'b110 : count <= 3'b000;
        default : count <= 3'b000;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 reset_n )
        div1 <= 1'b0;
    else if ( count == 3'b000 )
        div1 <= ~ div1;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 begin
    if ( ! reset_n )
          div2 <= 1'b0;
    else if ( count == 3'b100 )
          div2 <= ~ div2;
   end

assign clkout = div1 ^ div2;

endmodule

网友:
用mulsitim电子实验室可以,学习起来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