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机为什么要加自动添加显影缸?磨板机为什么不用?

楼主(2023-02-20):
显影机为什么要加自动添加显影缸?磨板机为什么不用?

网友:
磨板机磨板时酸洗(硫酸)只是去除部分的氧化物。

网友:
是要靠加上磨刷的作用,当板子经过酸缸喷淋时,板子从酸缸带走的酸溶液只是微少的一部分,影响不到它的原本浓度(3-5%),一般的氧化物遇到 3-5%的酸时都可以被溶解掉

网友:
显影液是(碳酸钠),当它溶解于水中时并不是 100%的完全水状溶液,它仍形成一些微小的颗粒状,当它在显影时部分碳酸钠溶液就在溶解油墨的过程中被板子带出显影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