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 hex 文件通过 ISP 下载到 2104 开发板上为什么没有反映

楼主(2023-02-20):
将其按照 intle 32 bit hex 编译后将 hex 文件通过 ISP 下载到 2104 开发板上为什么没有反映 后来再下载 C 语言编写的同样功能的文件,前几次可以运行,后来又下载了别的程序后就又不能运行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多谢!

网友:
光盘上的 EINT1_LED.S 只适合于在 RAM 中调试,如果要下载到 FLASH 中运行,需要加入向量表(且要求向量表累加和为 0).

网友: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ResetAddr DCD MAIN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Abort
DataAbortAddr DCD DataAbort

Nouse DCD 0
IRQ_Addr DCD 0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