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7Y系列电源芯片能否低电压稳定工作?

楼主(2023-02-20):
TOP227Y系列电源芯片能否低电压稳定工作?我打算24V供电输入,数据手册上面写可以在低于36V下启动,但是会影响控制电流。不知能否稳定工作,请高手解答,感谢感谢!

网友:
恐怕有困难,毕竟最低工作电压相较36v有很大的差值。

网友:
这要看你的负载轻重来比较,一般负载电流不是太重的话,输出电压不会有问题,就怕输出负载电流过大后,出现电压不够稳定。

网友:
可以把IGBT驱动部分负载断开试试看电压是否稳定,一级一级试试看

网友:
可以先缓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