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HY6222/PHY6252与NRF2.4G私有协议通信

楼主(2023-02-20):
如何解决PHY6222/PHY6252与NRF2.4G私有协议通信

网友:
可以使用simpleBlePeripheral和smart_nrf两个工程。
其中simpleBlePeripheral是nRF24L01测试工程,smart_nrf是6222/6252 2.4G工程。

网友:
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配置24L01接收发通过修改TX_ADDRESS、RX_ADDRESS、nrf_mode、crc_len、nrf_mac_len、rf_ch、
NRF24L01_WORK_MODE、TX_PLOAD_WIDTH、RX_PLOAD_WIDTH等参数。

smart_nrf工程配置6222/6252作为2.4G收发通过修改nrf_addr、RF_MODE、nrf_mode、crc_len、nrf_mac_len、rf_ch、tx_len等参数。

网友:
使用6222和24L01就可以数据收发了。软件代码就是收发两个流程,可以看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