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3功放电路输出低问题分析

楼主(2023-02-20):
自己用TDA2003画了一个音乐功放电路,但目前声音放大一直达不到理想状态,输入端的电压0.1V左右,经过测量,在输出端的电压最多达到0.3V左右,请各位大神教我!

网友:
在静态的时候,测量输出脚4的电压是否是6V左右。另外,电容C7去掉,电容C4的容量更换大点,在105以上。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绕制不妥。

网友:
喇叭直接在输出电容上面,看看声音量度怎么样,一般直接接喇叭效果会更好.

网友:
R5R6电阻值减小,加大R7至51K,试试看.

网友:
C4电容可以采用10微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