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工艺有哪些?怎么制造的

楼主(2023-02-20):
集成电路工艺有哪些?怎么制造的

网友:
工艺有TTL,CMOS两种比较流行,TTL速度快功耗高,CMOS速度慢功耗低。

网友:
集成电路的工艺主要是指CMOS电路的制造工艺,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衬底准备-氧化、光刻-扩散和离子注入-淀积-刻蚀-平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