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机的显影咂嘴会自动摇摆和不会自动摇摆之间有什么区别效果?

楼主(2023-02-20):
显影机的显影咂嘴会自动摇摆和不会自动摇摆之间有什么区别效果?; v3 A9 q, ~: Y' |0 W

网友:
会自动摇摆的那么它对板面的喷淋就会更加均匀。

网友:
特别是细密线路、有摇摆就能更好解决显影不净和残膜问题

网友:
能加强对孔内余膜的溶解,提高显影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