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 I1.8,而没有 I3.3,怎么计算片子功耗

楼主(2023-02-20):
只有 I1.8,而没有 I3.3,怎么计算片子功耗8 J, X0 s8 k+ |' D

网友:
3.3V 与外设相关.芯片本身在 3.3V 中的消耗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芯片功耗分为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两大部分。 动态功耗是电路在工作时(翻转时)所消耗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