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等值电阻+1个三极管,如何做到1/2 Vin

楼主(2023-02-20):
    用2个等值电阻,随便阻值多少,10K 2个或者1k2个都可以,加一个三极管,npn或者pnp,怎么把一个电压分成一半,当然在三极管耐压范围内,也不考虑输出推动能力,就是获取0.5倍电压。
必要条件:三极管要用上,不能光2电阻分压

网友:
    Vbe倍压电路分2个Vbe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三极管引脚连成一体,串入任意一个点上

网友:
    这题,只要让三极管各引脚间处于截至状态即可,
    三极管一旦某两引脚间导通,必然引入非线性,就得不到1/2的线性关系

网友:
    两电阻一个串接到三极管发射极到地,另一个一端接集电极,另一端接电源并将电源和三极管基极短接,这样三极管饱和导通,从集电极到地电压就是电源的1/2了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