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中如何读取一个excel中的汉字并显示在edit中?

楼主(2023-02-20):
看过一个初学者视频,关于学生成绩查询,edit1中显示的是分数,如果把分数用汉字表示(优秀,良好,及格,较差),怎么才能在edit中显示呢?

网友:
    [Filename Pathname] = uigetfile({'*.xls'}, 'Choose a file');
    str = [Pathname Filename];
    %将读取的文件地址显示在edit2中
set(handles.edit2, 'string', str);
    %读取文件
    [fenllei laji] = xlsread(str);
    %每行都要,但只要第一列
    set(handles.listbox1, 'string', laji(:, 1));
%设置全局变量
handles.fenlei = fenllei;
    %更新gui
guidata(hObject, handles);

网友:
    把四种垃圾分别放入四个集合中,集合的名称分别为可回收、干、湿、有害垃圾,然后在一个edit1中输入垃圾的名称,比如易拉罐,点击一个查询按钮,在edit2中就显示易拉罐对应的集合的名称(可回收垃圾)

网友:
    我也是按着视频这么做的,为啥我显示不出来edit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