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源供电,不接电路时调为5v,接入电路,稳压源电压变为0.3V,显示有电流,不知...

楼主(2023-02-20):
用稳压源供电,不接电路时调为5v,接入电路,稳压源电压变为0.3V,显示有电流,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稳压电源 都事可以限制最大输出电流的。 你输出的电流超过了限制 就会电压拉低 进入保护

网友:
电路检查过虚焊,漏焊没有。

网友:
如果稳压源设置了限流,限流电流远小于电路电流就会把电压拉下来

网友:
你看下你的稳压源是不是没调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太小电流被拉低了?

网友:
恐怕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先测试下你的电源阻抗,看看有没有短路。在看下你稳压源的电流调到多少,是不是电流太小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1. 首先判断稳压电源是否有问题,以确定问题在哪边。
其实,在你提问之前就应当自行确定电源的好坏。
假定你的稳压电源的负载能力为500mA,空载时调到5V后,在稳压电源输出端接上两三瓦的10欧姆以上的电阻(小瓦数的电阻只要碰触一下即可),看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出现明显的或大幅的跌落。
如是,稳压电源的问题。
不是,问题在于电路板。
2. 电路板的问题,当然是你自己的活了。
元件已损坏,例如电容已短路;
元件引脚焊接错误,例如,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
焊盘间隙短路;
PCB设计错误;
其它想不到的问题。